[讨论]开机流程与时序

楼主(2007-10-04):
开机流程与时序图各一张,没有加入任何说明,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斗胆说一句
第二张图片非常好,第一张的的逻辑思路有点简单了~
张老可以考虑使用异域磨蚀发的那个时序图~
他把内部的逻辑结构用线在框图内存连在一起了,我感觉挺好的~

网友:
我认为楼上把图看错了。其实整个时序图包括两个不同的过程,warm reset 是的是按复位按钮的过程,而前面的开机过程的复位并不包括这一部分。就是说用一个图表达两个不同的过程。

FID是确定频率的,引脚有的高电平,有的低电平所以用双线表达的。其中比较密集的线的部分属于FID针脚电平还没有确定的情况。

网友:
我认为楼上把图看错了。其实整个时序图包括两个不同的过程

网友(2007-11-08):
RSMRST#-PWRBTN#-IOPWRBTN#SLPS3/S4-PS0N#-PWROK—PS-PWROK-CPUPWROK-PLTRST#-CPURST#
大致如此。

网友:
先有pg,再有vcore,还是先有vcore再有pg呢

网友(2008-01-30):
一个是COLD RESET ( POWER ON RESET), 另一个是WARM RESET, 不晓得这样看对不对 ?

网友(2008-04-05):
斗胆说一句:
第一张图的开机流程有点太简单了。。。
PG信号在开机的时候,也挺重要。。。
当按下POWER ON的时候。。。开机电路启动电源。
电源会先进行自检(主要是保护性自检)然后在各组电压稳定后100-500MS后输出
PG信号。。。然后主板才上电自检。

某些主板货电源在温度低的时候出现启动困难。其实就是这个PG信号与主板不兼容所致。

例如华擎的c68芯片组 HD720P 系列的主板都有这个通病。解决办法是刷BIOS到最新版本。

网友:
是不是经过南桥或门电路或io芯片来触发开机的

网友(2008-12-06):
谢谢楼主 主板修理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开机电路来说,是先有电压,再有PG。

网友:
第二张图实在是看不明白...

网友(2009-02-10):
看看再说,老张的文章一定很好

网友(2009-03-17):
这个图很实用,谢谢楼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