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 无线开关

楼主(2008-11-06):
各位朋友。。有没有人知道NEC E660的无线开关在主板的什么地方呀。。小弟的机子加了一个无线网卡,2200BG,不能开启硬件,郁闷啊
无线网

网友:
卡插到位了?装驱动程序了?

网友:
修过几台这个机器,有两台在键盘右上方有一个隐藏的开关,检测是无线网卡开关。
另几台有位置,没开关。加上也不能用,可能是bios的事,没做过深入研究。

网友:
哦。。主板上有不有这样的开关。。

网友(2009-02-26):
就在总开关的右边,和VY16F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