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32 主板显卡,脱焊后从做,出现短路

楼主(2008-11-06):
为什么R32 主板显卡,脱焊后从做,出现短路 换了一个新的也是短路,头都大了,
显卡

网友:
可能是你重做显卡BGA芯片的时候温度没控制好而损坏显卡芯片的,有没有试过不装显卡是否短路

网友:
有可能,但是怎么样能小心点喃

网友:
呵呵 2.5V断路吧

网友:
R32怎么那么多南桥空焊啊~!我今也遇到一个~!用风枪吹了一下子不行~!我没有BGA工具~!搞不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