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0不加电 不开机

楼主(2008-11-06):
今天收到一台T40的机器 开不了机器 没有待机电压 1631上面只一个16V别的什么电压都没有了 TB也是 只有16V别的引脚都没有电压 在坛子里看到多相关的帖子 都说到一个phm4这个芯片 小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在板子上什么位置 i型号是什么 /
请高手指点
开不了机

网友:
晕 自己顶 苦苦的等待

网友:
自己问自己答 找到那个芯片了 就是没有修好机器 应该是他坏了 没有芯片换 晕哦 凡事还是要靠自己的哦

网友:
没料是最郁闷的事情 不过不知道楼主是根据什么判断是这个芯片坏的 说的详细点我这里有这个芯片

网友:
谢谢 修好了 换掉他就好了 他有供电 没有输出 电路图不怎么看的懂 就是测量它没有输出 其他的相关芯片都是正常的

网友(2008-12-30):
就是,楼主修好后,应该说一下这个芯片的位置和作用,给我们提个醒。

网友:
是啊,我这里就有一台戴尔的笔记本,型号是PPX的,奔3的,也是开不了机,无待机电压,开关也无电压,跑线路跑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找到待机芯片,郁闷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