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第1、2、11脚,对地阻值才2.73OHM, 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08-11-06):
请教一个问题:主板电源第1、2、11脚,对地阻值才2.73OHM, 是不是有问题?
主板接上电源不开机,南桥发热,靠边上的PCI插槽下面发热。
开机时,风扇转动,测试CPU电源有1.7V,内存2.5V,卡能跑到C1后,就自动断电,风扇停止转动,然后报警,发出音乐声音,听上去有点象保护电路的声音。

测试主板ATX电源插座第1、2、11脚,对地阻值才2.73OHM, 是不是有问题?

主板是升技的NF2主板,CPU是AMD2500。

网友:
请高手指导。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是新手都知道先要解决3.3V短路故障

网友:
先易后难的维修方法:先将I/O取掉,打对地阻值。慢慢排查
3.3V电压供给:北桥,南桥,IO,FWH和LPC架构的BIOS,网络芯片,时钟芯片,

网友:
主板接上电源不开机,南桥发热,靠边上的PCI插槽下面发热

是不是在PCI附近有个1084或1117的管子啊?它是直接给南桥供待机电压的,若中间脚对地短路,南桥就可能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