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无时钟,郁闷中!!!!!!!!!!!

楼主(2008-11-06):
不知是为什么,最近修的板老是内存无时钟,
其它的也都正常,就是不过内存,我也测过时钟芯片到北桥也有时钟信号,不知是什么问题正在郁闷中啊!!!!!!
难道真的会是北桥坏了吗
?

网友:
确认时钟芯片是否正常,跑时钟芯片到内存的时钟线路看看!怀疑北桥坏了你就打北桥的阻值看看也行啊!

网友:
是不是别的引起的   电源   北桥  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都己经说过了,内存上的时钟是直接和NB相连,时钟芯片到NB的时钟也是正常的,麻烦你看清楚再回吧,
我也就是说同意三楼的说法,但是就是不知该如何查起,反正NB的工作电压是没有问题的,电源也不可能我都换过几个试都是一样,我想南桥也不会吧,跑数都正常的呀

网友:
先把时钟芯片换了再说嘛
   如果有复时钟就换复的

网友:
打下北桥阻值。。。。。。。看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2009-08-27):
我的一个因特尔原装主板 内存6个时钟也都没有跑线 全部进北桥~ 真难搞 超级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