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un-845gl是什么牌子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11-06):
点不亮想刷bios不知道什么牌子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请教高人啊谁知道啊

网友:
谁知道求助啊

网友:
杂牌主板,很难找下BIOS,你还是先查下供电、时钟及复位正常否,不正常先修好再说了。全都正常的话再找BIOS不晚

网友:
你的点不亮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啊··说详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