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 865主板大问题

楼主(2008-11-06):
上了CPU就加电保护,Q2全对地短路。CPU是好的。不上CPU就能触发,可CPU供电下管也就是Q2上没任何电压。别的供电均正常。现在迷茫了    还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这种现象我也碰到过,怀疑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下,测其他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那上CPU就短路,不上就可以触发应该怎么理解呢?谢谢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手头上现在没有这个芯片,还会有其他的故障会出现这种问题吗?谢谢

网友:
北桥旁边的电阻有点温度但不太热的。触发的时候我量过供电正常的。

网友:
    我 刚才把北桥散热片拆了,量上面的电容   有好几个是通的,多数是北桥挂了,谢谢大家啊。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