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08是什么管

楼主(2008-11-06):
请问高手T08是什么管.是MOS管吗?N沟道或是P沟道

网友:
大家发表下啦

网友:
什么位置的?什么封装?
按资料查询应该是可控硅。

网友:
在MAX8734后面,也在南桥附近.可控硅是N沟道吗

网友:
是八脚的,大小和八脚的MOS管一样大

网友:
晕了,是SOT-23封装

网友:
全称是什么?上面就写着t08?主板编号是什么

网友:
全称就写T08,主板编号PQ1,我量三脚只有一次1780对地值.是七喜KW300的主板,这板进水了,8734和T08起铜绿.没待机电压,3脚和4脚(ON信号)好像只连到第十八脚(VDL5).

网友:
不是吧,难到没人知道这是什么管?高手都去哪里了

网友:
要是换板不划算...直接寻七喜KW300的坏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