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代码正常跑完就重启??

楼主(2008-11-06):
I/O换过无效.想刷BIOS但是不知是什么牌子的主板.所以现在没招了.请都大家.
刷BIOS

网友:
可以换内存条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都换过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是什么板子呀,供电时钟之类的全部都正常吗?

网友:
场管有时性能不良,但查不出来,只能代换试试
你换内存的供电管试试,再不行把CPU的供电管也换换

网友:
只有明天试试看了啊.谢谢大家啊. 都可以正常跑完代码显示.时钟电压都是对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