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不跑码

楼主(2008-11-06):
才买了PT093测试卡用来检测手中的HP电脑,测试卡只第一位的8亮后面3个数码管不亮,这电脑查哪儿呢?或是卡有毛病?菜鸟请教。

网友:
查供电。CPU供电。内存供电。还有图也黑了点。看不清。

网友:
第一次使用测试卡不明白为什么数码管只亮一个啊 ?

网友:
有的品牌机就是不跑码,不能过度依赖诊断卡,主要是搞万用表来查!!!!

网友:
四位诊断卡只亮一位的现象,我还是头一回看见~~呵呵,长见识了

不管它亮几个,当不跑码来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