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266-c故障

楼主(2008-11-06):
ASUS p4b266-c主板,
代码跑: 56,FF,56,FF,56,FF,56,FF,56,FF,56,FF,56,FF,56,FF,56,FF,56,5B,5A,FF,5B,FF,5A,FF,5B,FF,5A,A0,1E,A1,1E,00,AF,A2,A3,A4,A5,A6,A7,A8,A1,FF,5B,FF,5A,FF,5B,FF,5A,5B,5A,D3,FF,D2,80,00。
就是不亮,请指点思路。谢谢!

网友:
写得这么多代码出来..代码不是代表一切的..量供电.时钟.复位吧

网友:
故障应该在显示方面,代码已经跑完. 检查显卡和显示器.及相关.

网友:
代码已经跑完了啊,看显示方面啊

网友:
可以换一下内存供电的场管试一下,有时是它性能不良,会造成正常代码不亮机的现象

网友:
我遇到好几块板都是这问题,正常代码就是不亮机.
但有时换个内存管子后好了,但有时亮机走41代码之后就像死机了一下,无任何反应,键盘也无效
41代码一般是需要刷写BIOS了,但由于我没有编程器,也没有试过,希望有同样经历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
3楼的师傅说得没错,先先查查那,如果再不行可以换内存管子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ASUS p4b266-c主板,
代码跑: 56,FF,56,FF,56,FF,56,FF,56,FF,56,FF,56,FF,56,FF,56,FF,56,5B,5A,FF,5B,FF,5A,FF,5B,FF,5A,A0,1E,A1,1E,00,AF,A2,A3,A4,A5,A6,A7,A8,A1,FF,5B,FF,5A,FF,5B,FF,5A,5B,5A,D3,FF, ...

已解决:先换上PCI显卡,还是不亮。
              更换内存供电管,故障排除。
              谢谢大家!

疑问:为什么内存供电不正常可以跑完代码??

网友:
ASUS p4b266-c故障,换内存供电管是不是这主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