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救,待机无3V 5V,

楼主(2008-11-06):
HP本子,待机无3V 5V, 开机没反应,
电源管理芯便MAX1999、
请问是不是电源管理芯便坏了。?
请高手指点,本人菜鸟,
电源

网友:
跑下那条线路。老一点的。有一个稳压芯片的。新的都集成到别的芯片里的。

网友:
HP什么型号啊?具体什么情况,待机多少

网友:
隔离保护可有有电压??跑下线路吧

网友:
具体点。。。怎么跑那条线路啊。?

网友:
跑一下线路,多办与三端稳压管1117,I/O有关。看一下绿线有没5V 电压。

网友:
6楼的?什么绿线5V,??这是笔记本版块??晕~!

网友:
20#有没有18。5V啊,很多都是坏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