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三星4720F一体机故障,求救

楼主(2008-11-06):
我的三星4720F一体机,每次刚开机时,不能打印或复印,卡纸,关机重开,纸张出来。再次打印或复印,故障依旧。重复6、7次后,故障消除,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当时,故障代码显示:LSU ERROR。
请问,如何解决?
三星

网友:
原因解释:出现lsu error的现象是说明激光器错误,可能机器中激光器有虚接,或者激光器损坏,还有可能是因为主板故障。
解决方法:如果是激光器虚接,则需要将激光器连接好;如果是激光器损坏,则需要更换激光器。如果是主板的故障,则需要更换主板。

网友:
拆激光单元出来清洁下啦..可以会好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