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华硕K8N 754针,CPU无工作电压

楼主(2008-11-06):
请问一下,华硕K8N 754针,CPU无工作电压,已换ADP3186 ADP3418(8个脚),电压还是加不上来,会是什么问题?单桥 MOS电压1.5V.

网友:
按压下桥看是不是空焊了
  如果CPU坐是BGA的也可以压一下

网友:
场管Q25,Q26看看,这是这板子通病。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IO问题,还有ADP3166周围的三极管作怪。。。

网友:
有没有开启信号EN和VID

网友:
论坛上面有这方面的专贴,主要是检查桥和内存供电管。。。有一组电压不正常会导至没有CPU工作电压。。。。。。

网友:
先换PW供电  不然就是桥

网友:
关于754无CPU供电的问题,可以先看一下内存或南北桥之类的供电有没有.如果这些供电没有话也也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仁兄指教,场管Q21,Q26更换,输出电压正常,CPU工作电压1.5V正常,数码卡有复位,跑码,主板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