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象管发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1-06):
我是TCL 21寸电视 开机显象管是深红色 漫漫变浅 图象翻红 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缺色、老化、栅极电压或信号有差异。

网友:
如果视放部分没毛病的话,显像管老化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用可调电阻改一下三基色

网友:
单独给灯丝加6V电压测下三枪阴极电阻如果10K以下没老化,10K以上中度老化或严重老化.

网友:
使用年限是多少啊,如果年限长的话考滤显像管,短的话查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