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PCI3000的问题

楼主(2008-11-06):
买了一个强盗版pcI3000,修st硬盘,要用专用的COM线修了,大家看看我里面有没有了,还有ST硬盘修的时候接电源线,是接到PCI3000的电源还是用主机电源上的电源线了。

大家有连接的录像就更好了,感激不尽

网友:
呵呵,基本都全了,看你会不会修的问题了,PCI3000有电源输入和输出,受软件控制

网友:
LZ的配件齐全了啊
修ST的指令线是那个PC USB TERMNAL卡,两个转换插头和10芯的线
ST硬盘修的时候接电源线,是接到PCI3000的电源卡的输出端,这个电源的开启和关闭是受PCI控制的

网友:
和我的PC3000套件一样 可是我不会修 呵呵··放的给人看的····

网友:
这个PCI-3000的安装方法在光盘里面可以找到!
首先硬盘必须用4D040或者6Y080的盘,用买3000自带的光盘写固件!
必须盘在IDE1口上,3000开必须接到PCI 1槽上面!
你会看到在你机器里面的一个电源接口是接电源的,其余的2个口是接将要修盘的电源!
COM口接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