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显示器脱尾

楼主(2008-11-06):
今天修了个清华紫光显示器脱尾,管座换了,160V1uf的电容换过,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各位大侠这样还能怎么来修

网友:
加焊一下视放板, 或者管座
检查信号线和显像管

网友:
补焊字符处理模块和视放模块

网友:
这种故障多由视放板引起的.更换视放板供电滤波电容.代换各级信号耦合电容.(包括前级耦合电容和末级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