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PCI3000的问题

楼主(2008-11-06):
买了一个强盗版pcI3000,修st硬盘,要用专用的COM线修了,大家看看我里面有没有了,还有ST硬盘修的时候接电源线,是接到PCI3000的电源还是用主机电源上的电源线了。

大家有连接的录像就更好了,感激不尽

网友:
有啊, 硕大个 USB转串口的 卡再那里放着的。。。

网友:
还有,所有的要修的硬盘都是要接到 PC3000的电源模块上的, 要不,PC3000里的 F11,F12电源开关管什么用啊。。。

网友(2008-12-29):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
这个PC3000里面都这样的了.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2009-01-28):
和我的一模一样我也是搞了半天 连接不上SATA硬盘

网友:
SATA的硬盘要用正中间那个转接卡的,如果是ST的硬盘则要用COM线(用USB线接中间最左边的那个卡的下方,卡的上方接下面那个9芯线)连接左上角的那个转接头接到硬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