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求助

楼主(2008-11-06):
原先是高压板的C5707坏了 更换上还是不行 发现有个保护电阻断路 跟换点亮了   于是我装外壳什么的 现在出现了 按下开关灯亮下 就灭了    要么就是出现白屏现象 再灭了  什么原因呢

网友:
应该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应该还是高压板部分的问题吧...你可以外加一个高压板试试啊...

网友:
我现在裸点 显示正常!为什么装上铁罩子就不行了!出现上述现象!我总结了下 是液晶外边金属和电路板的铁罩只要接触 就不行了!  哪位大哥想想点子 怎么弄!

网友:
加个高压试试。。。不行可能逆变有问题。。。。

网友:
估计这位,是把哪给短路了吧

网友:
线松了吧,要不把电源板的几个电容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