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铁甲战士ATX的电源接主板REST长亮!!!

楼主(2008-11-06):
世纪之星-铁甲战士ATX的电源接主板REST复位灯长亮!!!   但换过电源板就点的亮,请问列位电源是那里出毛病了?
附图如下:

网友:
连接主板触发后测量各路输出电压和powergood信号。

网友:
请问老大!powergood信号,如何测量? 不好意思实在是菜的很。

网友:
POWERGOOD输入的RESET信号延迟时间不够,或POWERGOOD无输出,开机后,用电压表测量POWERGOOD的输出端,如果无+5V输出,再检查延时元器件,若有+5V则更换延时电路的延时电容即可

网友:
请问老大!   POWERGOOD的输出端,在什么位置测量?
+5V延时电容是那个啊? 如何找到它?

网友:
lm339   所接电阻变质引起的! 可以去掉就ok

网友:
就是电源到主板的插头,量灰和黑之间的电压为POWERGOOD的输出。
第二个要看具体的电路图。

网友:
谢谢看懂了。灰线是PG电压。         +5V延时电容一般是多少 V ?   多少 UF 的  ?

网友A:
把两个大电容换了试试。我修好了一个和你一样毛病的电源,没有PG信号,把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大电容没用!339片子的问题

网友:
请问 339片子 是撒东东 ???????????

网友:
感谢王大修版主和各位兄弟的精彩答复。  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就是延时电容50V 4.7UF的那歌小电容的问题撒。换过后就能正常的复位了。 主板能正常的点亮了。 ^_^开心中.......................................
参考帖: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为什么没有PG信号输出呢)

引用 网友B:
PG信号输出包括: LM393,一个PNP三极管,一个50V 4.7UF的电解电容,及494的第3脚组成.

重点查: 待机时,494的3脚电位是低电位的,电源启动后,3脚电位才上升,经PNP三极管的B极,从E极出

来,再经1K电阻到393的3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大电容换了试试。我修好了一个和你一样毛病的电源,没有PG信号,把电容换了就好了。

照理說沒有PG信號和那兩顆高壓大電容沒有關連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