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怪问题,系统做不上

楼主(2008-11-06):
我这儿有一块板子,做不上系统,用GHOST能走完,走完后,重启提示系统文件丢失,请修复。
这块板子了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芯片组是SIS650 GX,BIOS版本是PT-SIS650 GX/651-MN V 2 .0,用完全版也不行的,请问这是一块什么牌子的主板,请高手给予指点
芯片

网友:
是品牌机OEM的板子吧
用原版的安装盘试试,有的品牌机是这样的,用GHOST装不行!

网友:
换条新的硬盘线试一下,我遇到过两次都是类似这样的问题,系统装完又崩溃了,要么死活装不上.最好不要挂光驱和硬盘在同一条线上.

网友:
这应该是主板或硬盘与windows xp sp2不兼容的问题,你安装sp1就没问题了。

网友:
换条新的硬盘线试一下

网友:
就是内存的事情

网友:
确实有的板子不能装GHOST版的XPSP2,我也碰到过。

网友:
换过一个硬盘试下......我之前就试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
我有一次也遇到这个问题,什么都换了,后来硬盘换了,问题才搞定

网友:
不要把什么问题都限制在主板上
电脑不光主板有问题
维修思路要灵活

网友:
在正常运用中重启提示系统文件丢失,请"r"修复,遇到的70%是内存问题,清理内存座和内存就ok。
楼主换内存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有也有过,后来证实是内存兼容性不好,(我用两根内存)

网友:
我都试过啦,几乎都不行的

网友:
我遇到过多次,都是换内存就行了
你有配件的话,一一换上去试就知道了
电脑里面不就那几样东西吗

网友:
内存和硬盘的可能情最大。硬盘好的,还要考虑主从盘跳线。内存不兼容,不稳定也有可能。

网友:
检查内存还有电源。。。。。。。

网友:
说了那么多 首先确定硬盘是好的?

网友:
先把内存擦擦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这样

网友:
内存和硬盘坏道的可能性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但有两种情况,内存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主板也会

网友:
我遇到好多这种情况的,用原装的就可以装好了

网友:
先考虑内存条,不行先换一条装下试试,不行在考虑别的原因!!

网友:
LZ先用PM或者DM检查下硬盘的分区,如果C:盘的空间<3G-4G,建议先重新分区;如果分区表没问题,就用手动重新装下系统;如果还不行的话,清洗下内存的金手指和内存插槽;还是不行的话,建议更换一个硬盘试试。在这些之前,看看硬盘主从是否跳对,还有一根数据线上接两个设备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板卡维修的精髓就是先软后硬、先外后内、先简后繁。

网友:
我遇到过,换根内存就好了

网友:
用排除法。。。一样一样换着试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一下,不行再换数据线和硬盘

网友:
内存换的新的,硬盘在其它机器上用什么版的XP都可以装上,正常启动,我怀疑是BIOS的问题,想刷一下,但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板子,

网友:
这些问题。就是要换不同的硬件试。系统装不好 就换那几个东西 不行就升级主板BIOS试

网友:
我遇到过好多次了,都是内存的事
有几次都是清理一下都好了,
根本不用做系统

网友:
我感觉还是扳子的问题

网友:
这中问题是急不得的得漫漫来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什么都换了还不行。怀疑是内存AD线有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清楚,期待LZ最后解决方案。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硬盘故障引起的

网友:
有些串口硬盘和主板或系统不兼容。或者你硬盘扇区坏了。再有看看你主板内存槽和显卡槽之间电 容有没有鼓。这些问题我都碰 到过。

网友:
建议你重新把硬盘分区试试,或者用系统工具盘里的硬盘分区DISKGEN,重写MBR引导。

网友:
最好扫描一下硬盘。我遇到过几次都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把内存清洗一下 或者直接换内存 槽子也处理下 估计灰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