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星KT6V的问题

楼主(2008-11-06):
一开始开机跑23停住,清空CMOS后跑到66停住,显示V星厂标,按键盘没反映,按开关能关机,请教高手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刷新BIOS。看看你的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的CPU是462ADM多大的。。CPU有没坏了?

网友:
硬盘是有毛病,我没接硬盘,难道没有硬盘就这样吗,我按ctrl+alt+del为什么不能从起呢,cpu是amd闪龙2500,坏没坏没有代换的,就不知道了,如果没硬盘就这样我可真学了一手了,明天试试,谢谢高手的指教

网友:
谢谢,明天换显卡试试,但是BIOS我不会刷,好象需要编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