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打火!!真怪!!@

楼主(2008-11-06):
手里有台杂牌CRT拆机发现电源有一对地的电容铜皮被烧断,直接拿导线连起,通电发现在电源的周围的元件老是打火,用棒棒胶绝缘也不行!!由于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所以想讨教一下各位高手、。
电源

网友:
我遇到过,高压包百分百挂了,你仔细看一下包上面烧的有小洞没.最好拆下来看.

网友:
不可能所有的元件都在打火吧.找出打火的那个元件.更换那个东东.检查该元件周围是否有异常的地方.

网友:
不是所有的元器件都打火,是指不定那一个打火,
现在已经不打火了,是电源不起振,换过3842也没用,
现在放在那里的,过一会再去修.

网友:
这应该是包挂了吧。连铜线也烧断,除高压包,没其他的元件有大功率,能烧断线路板,我这有台,是烧断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铜线烧断,换了二极管和电容,不行,最后换包才好的。铜线上居然有绝缘层,要刮开哦。

网友:
我曾一台联想机上遇到过电源部分打火的,根本的原因是他那地方太潮湿了,使电路板绝缘下降了(电路板都有起碌的现象了),后来是把电路取下来用我们这儿冬天买地烤脚的那取暧器烤了10几小时,装上就解决了。
[
]

网友:
搞了几天了都没有搞好
现在的结果是,电源不起振,换过3842并对电源部份地毯式的搜索也没能搞好,
所以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算CPU坏电源也会工作后面也有输出是这样的吗

网友:
一般电源打火都是电源有坏的元件你应该再仔细的检测清楚。

网友:
已经查过了电源没有坏的,
所以还是想问问这个问题"就算CPU坏电源也会工作后面也有输出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的电源散热片对地放电.啪啪的.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