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的五个基本条件

楼主(2008-11-06):
前两天学习了一下主板的触发电路,现把主板能触发的五个基本条件发来让大家了解下。
    1.量三端稳压管的输出要有3.3V电压。
    2.CMOS电池要有2.5~3.3V电压。
    3.CMOS跳线上要有2.5~5V电压。
    4.32.768KHZ晶振要起振。
    5.触发开关要有2.5~5V或0.9V电压。

网友:
请问是不是少了 复位 信号呢?

网友:
都没有触,哪来的复位啊???要先触发,主板开后机供电时钟正常才有复位。

网友:
纠正一下!!

楼主的五个基本条件,第三项不能包括所有主板.有些主板的CMOS跳帽上没有电压.就可以开机!!!应该改为CMOS电池有3V电压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