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上半部分显示正常,下半部分黑屏。

楼主(2008-11-06):
各位高手,有一台联想显示器,上半部分显示正常,下半部分黑的。请问这咋整?哪坏了?是不是行管的问题?

网友:
是场芯片负供电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场的问题      我有几台这样的了     不怎么好整

网友:
场输出电路问题.先检查场输出电路是否有虚焊点.检查负供电是否正常.如正常的话.代换场输出IC.

网友:
场振荡芯片的一二极管开路。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台,场及附近都查了, 没有坏了,电压正常,就是场块太热,不知道怎么修,也是上半有,下半没。飞利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