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半边屏会变色

楼主(2008-11-06):
液晶半边屏会变色怎么搞,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
根信号有关。
还是按基本检查方法走一遍。屏线——驱动板——屏,如还不行,用手指压压屏电路板上的芯片和软排线。看看有何变化,在做相应处理。

网友:
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
屏坏了 :lol

网友:
又是屏坏。这个屏是不是很容易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