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了一块映泰主板

楼主(2008-11-06):
此板型号为M7NCG400,刚拿来时故障为进系统就蓝屏,而后自己重启,我就把内存拔下来插了一下在装上就点不亮了,插上诊断卡跑码25,接了一块独立显卡还是25,怀疑内存供电问题,摸到W83  3105-N是它发烫,估计是它挂了.就从废板上拆了一个W83  3105-R装上,开机测试,不停的C1-25.难道3105-R和3105-N不能代换...........?又从另一块板上拆了一个3105-N装上,试机从C1一直到FF 搞定....................!
总结:3105-R和3105-N不能代换.........................!

网友:
请问LZ   W83 3105-N是什么芯片

网友:
他说的应该是IO吧,或者是场管。。。

网友:
晕............................!它是控制内存供电的.

网友:
VDD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
是控制芯片还是MOS管?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多多学习

网友:
是控制芯片还是MOS管

网友:
像这种件,我的废板上也没有啊,楼主件真全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学习先

网友:
好的资料啊,值得学习

网友:
呵呵 我昨天修了 一个杂牌的865  用4500代换的  W83310

王大修 -5 ???怎么带换的,说说看。

网友:
是供电智能管理芯片。。。。。。。。。。。。控制上电顺序吧

网友:
那芯片工作的时候本来温度就很高的哈!呵呵那对偶们也有帮助哈,一般有那芯片的主板要是内存槽脏的话客户拿来修偶一般都会报高点儿的呵呵,因为你可以直接给他说有芯片坏了如果他不信你就让他摸摸那芯片,嘿嘿!他肯定会相信哈!因为那东西在正常的时候你摸久了手都会起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应该是W83310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