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偏转的问题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08-11-06):
今天接收一台杂牌显示器 3842电源 降压型2次
故障现象是通电后继电器响 检查后发现拔掉偏转插座后大板和尾板正常工作了 电压都正常了 是不是偏转坏了 如果坏了有办法修吗

网友:
另找个偏转插上看看嘛..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这种情况虽然偏转坏的可能性较大.但最好找一好的偏转代换一下.

网友:
这样判断偏转有没有问题,至少是不准确!

网友:
偏转是行电路的主要负载之,你拔下偏转后,负载大大减轻,行电流减小很多,有可能不会使过流保护电路动作。另外最好不要采取拔下偏转的方法,这样有时会烧掉你的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