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问题求救

楼主(2008-11-06):
一块INTEL845板,刚开始是不加电不触发,这种板子IO 坏的最多,先换Io  之后果然加电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不过内存,代码为E9D5,内存换了好几个都是一样,内存槽也清洗过,以为换上去的IO 不好,于是又换了一个结果一样。
后来看到 又关于BIOS 的跳线, 1 2  3  ,   12为NORMAL        23为CONFIG     不插跳线为RCVRY    板子上原本是没有跳线的, 我想试试,于是就找了跳线帽,结果发现跳在12活着23上 都能正常跑完代码,但是代码跑到85时候有一长8短的报警声,然后显示器不亮,BISO类型是ATMEL 的。
  以前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请高手帮忙啊   谢谢

网友: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网友:
呵呵E9啊那一般都是BIOS了,INTEL的要分离或者合并的不是网上下下来就OK了呵呵

网友:
bios 我没刷,也刷不了,但我怀疑不是BIOS 的问题, 还有别的可能性么?

网友:
我有一块,这样的问题,不知怎么刷bios哦!

网友:
板子没搞了 ,客户拿走了

网友:
刷新下BIOS就好了,应该是BIOS的问题,不过INTEL主板不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