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同行换南桥要多少钱

楼主(2008-11-06):
今天接了个hp nw8000的。南桥挂了。因为usb有四个。其中两个usb   的数据信号对地为0欧。

南桥是82801dbm 谁有这南桥啊。给同行可以报多少合理。我这边修本本有二家了。

网友:
360,这个价钱合适啦

网友:
我觉的300块差不多,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网友:
这么多。我修了一台电源短路。报同行200人家都鸡鸡挖挖的。。。郁闷啊。。生意真不好做。。

网友:
各位。是同行啊。不是客户啊。

如果报这么高。同行在挣一笔钱。。那么到客户手中就更高了。那么客户就不修了。。所以。。。。。

网友:
在深圳那边换一下也要280元吧.要买一个新的桥的也要差不多.100块呢,总不可能要200块吧,如果在焊接的时候损坏桥的话,我们要200块不是赔了嘛,楼主说呢.所以我觉的同行要300块还是正常的,当然如果你自己有旧桥的话,也可以适当便宜点嘛,毕竟都是同行,如果新的桥就300元吧.

网友:
这个型号的桥虽然比较老了,但是价格却一直下不来了。

网友:
基地要多提供点桥源!

网友:
260左右吧  这个价格不含运费,如果在北京就好了 价格可能更便宜

网友:
唉,我们这里更便宜,没发干了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150元

网友:
150我还不如睡睡觉。。。。。。。

网友:
DBM的桥有,全新的120一个,自己做不也可以吗?

网友:
150换个桥,还真的不如关店睡觉了

网友:
不会吧~!150换桥~!找累呀?等下返修,或做坏呢?不是赔本啦?

网友:
我这里是250,桥现在是70

网友:
低于300觉得就没什么意思了,全新的桥是100哦!就算不是全新的,那也得找个全部OK的啊,不容易哦!

网友:
你们那边多价格很高,我在深圳呀哎简直没办法做了150,,我不 做呀很多人做,现在维修生意难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