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本本桥时温度要多少合适。

楼主(2008-11-06):
本人用电炉做本本南桥。底下用电炉。上面用8305风枪。请问上下。各温度多少合适。。本人还没有试验。但已经碰到本本要急做桥了。没有时间去摸经验。。大家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操作呀,还是到专业的维修点去做吧,这样做很可能导致桥因为受热不均匀而爆裂

网友:
其实你只要用一个司登利风枪就可以了,一般280就可以了,风速开到3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