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15开机掉电

楼主(2008-11-06):
一华擎915板,一插电就自动开机跑马到显卡 2A 时候就会掉电,然后点开关也不能触发,南桥是杨智的,IO 是W83627EHG-A 换过无效。
       后来开机时候我不停的复位,不让代码跑到2A,  结果一样还是会掉电,这样说来就是开机大概5秒,不管代码跑到什么地方 都会掉电。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引起的故障???

网友:
2A应该是不过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有地方短路了,主板自动保护了。

网友:
不上内存掉电不,如果不掉就把显卡和内存供电管,电容全换了

网友:
应该主板自检到某处有短路现象!!

网友:
2a之前都跑了什么代码。等待高手意见。。。

网友:
估计不是短路
如果是短路,不会每次都等到2A才断电

我估计是没有识别到显卡而产生的保护

网友:
应该是显卡部分的问题,另外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
这样是属于不通电。
  它有一个特殊的通电IC。在CPU旁边。

网友:
不会是CPU散热问题吧!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中。。。

网友:
我不断复位,不让代码跑到2A,到差不多一样时间的时候也会掉电,应该不是检测不到显卡而保护的。。。。

网友: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保护电路在起作用,华擎和华硕主板在这方面有设计的,AGP显卡保护电路一般是有个三极管控制,此三极管导通时,将开机控制信号传输电路的PSON#与PWR-PSON#两端连接起来,此三极管的导通与截止会导致Q14的开机控制信号导通与截止。

网友:
好的 ,谢谢楼上的, 明天去再研究一下!

网友:
通电直接开机那就先修开机电路,然后再来看跑码

网友:
我不上CPU 的时候,过一段时间也会自动断电,最后来不及弄,客户把板子拿走el

网友:
2A这个代码是和显卡有关吗,有没有这个代码。

网友:
2A 使键盘控制器作初始准备。 已调定彩色方式,即将进行ROM测试前的触发奇偶性。 置空64K基本内存。 刚查了下这个代码的含义,应该和IO芯片有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