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0 LDO脚3。3V没有出来。。。。

楼主(2008-11-06):
DELL6400 LDO脚3。3V没有出来,18脚的LDO5V只出来了4。75V 6脚SHDN控制信号已经到。已拆了3。3V的负载,还是没有出3。3V 请大家指点下思路,谢谢。。。
DELL

网友:
我是新手,我想跟系统供电芯片本身可能会有关系,要是我我就换它试试。

网友:
兄弟,谢谢的你建议。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一个问题,IO换了两个了。还是同样的问题,,待机管正常,给8734发送的ALWON控制信号也到了,就是不出3。3V,5V到出来了,。。。负载都断开了,还有跟那里有联系啊,跟网卡应该不会有关系吧,就差没拆网卡和南桥了,。

网友:
我比您更倒霉。 MAX8734 3 5都出了。 其他待机也正常。 机器也不触发

网友:
触发有没有变化啊, 没有变化换个IO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