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 单桥的主板,不触发的修理问题

楼主(2008-11-06):
asus k8n 单桥的主板,送修时不触发,
测三组里的一个Q1 短路,换了Q1后,还是不能触发,POWER ON 一瞬间,闪闪一下就灭了,
现在 把对管三组全换了,还是不能触发,
把16V 1000UF电容,全换了,6。3V 1500UF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能触发,
当拆下16V 1000UF三只电容拆掉时可以触发了,电感电压从OV 慢慢上升到1。4V左右波动,
怀疑是电容的问题,可是换上16V 1000UF的电容后,又是不能触发,头相当晕,

网友:
电源芯片有没有试换一下

网友:
把电源芯片换了试试呗

网友:
换下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无同型号的,头晕呀,ADP3166

网友:
嘿嘿!ADP3166可以找换啊3168.3186.3180都可以换哈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

网友:
桥短路的机会大啊,这个问题,是好常见的.

网友:
不触发你查触发条件,  先看24针有无短路, 然后看5VSB排针有无电压, 桥有无待机电压, CMOS跳线冒的问题, 如果是IO开机, 换IO看哈, 如果都没问题,强行短接绿线看能否开机

网友:
强制开机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你的电容容量太大了,你上的电容容量总和比以前的不能大很多,最好一样才行,我们老师强调过

网友(2009-07-09):
回复 网友A:

换桥芯片。

网友:
换电源管理苡片试试

网友:
强开机正常? 短路?
集成桥好像桥损坏的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