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mp3,u盘芯片和电路资料

楼主(2008-05-19):
部分mp3,u盘芯片和电路资料

网友:
mp3,u盘芯片和电路资料

打包文件目录

其中MP3电路为主板电路方案图纸
1    AT89C51SND1A-TQFP 主芯片
2    科时MP3 PC4117
3    OTI6886 主芯片
4   T8xC51SND1演示板
5   AP26V4
6   TREASURE BOX   主芯片IC1115-F64LQFP
7   主芯片 VZ328

网友:
很有用的资料.先加一分.以此鼓励.希望LZ以后陆续有来.

网友A:
本想再发些MP3和U盘资料,无奈文件都有10-30M左右,因为附件只能在1M,发的话压缩包太多,希望管理能够调整一下附件大小,我好把其它MP3,U盘资料发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想再发些MP3和U盘资料,无奈文件都有10-30M左右,因为附件只能在1M,发的话压缩包太多,希望管理能够调整一下附件大小,我好把其它MP3,U盘资料发上去

你可以联系版主代发.

网友:
MP3

MP3的电路很多

网友(2008-11-07):
我不觉得这些资料好, 这些都是过时老掉牙的东西,现在维修很难看到这些方案的机器。

网友:
k,l

kkjjkkffffr

客服小陈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8-12-22):
我的几个U盘也坏了,下资料看一下能不能自己整好啊,应该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
dddddddddddddd

客服小陈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要看一下u盘的电路图啊!

网友:
现在都不用修了!板坏了就换板,芯片坏了换芯片,板加壳一起才几块钱!非常方便!!!

网友(2009-01-28):
有UT165的方案没?手上一个认不到了

网友:
给个U盘内部的图片好吧?标上哪个是FLASH芯片就OK了,只对U盘的数据恢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