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主板 开机自动触发,SB迅速发热严重....

楼主(2008-11-06):
技嘉845主板  开机自动触发,SB迅速发热严重....
换了IO 问题还是一样,然后检查到1117三脚全部对地短路  摘下LAN,COM问题依旧...
请问是否SB挂了?

网友:
查下北桥供电管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南桥外围电路,不一定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打一下USB数据线的阻值就可以判断SB是否挂了,500欧左右正常,且两脚不能相差太大
打PCI的AD也行,有短路则桥挂!

网友:
1117短路的话,南桥坏的可能性挺大的,再看南桥周围电路。

网友:
LZ
南桥多半挂了
换桥吧

网友:
开机发烫,1117三脚对地,也拆了LAN,南桥估计挂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4楼的方法可以确定

网友:
赞同四楼的说法,先打一下阻值再确定。。。

网友: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网友(2008-12-16):
先把1117拿丢 看输出脚是否对地阻值就可以叛断南桥的好环

网友:
看下USB对地阻值,看下1.5伏有没.不过基本上南桥挂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毫无疑问,南桥挂了

网友:
你这种就是南桥挂了,如果待机状态南桥不烫,开机了才发烫可以查下北桥旁边的1.5伏供电管

网友(2009-02-19):
南桥3.3v稳压管中间脚对地短路的话切稳压管严重发热,可以肯定南桥没希望了。

网友:
同意各位高手的意见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百分之百南桥挂,没什么好说的,一个字:换

网友:
恭喜,南桥挂了
不能确定的话,拆了再看一下还短不

网友:
同意各位的看法,如果有设备就换了,没有设备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