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系列小打印机3748/3538/3938.../等不通电解决方法

楼主(2008-11-06):
HP 3538,3748,3938等等不通电,很多是电源坏了,但还有一部份是主板坏的,可能有很多的同行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只有换主板或者就是让客户换机器,本来这款机器就便宜,成本投多了也没有必要,价格高了客户也不会修,我们维修的利润也降低了。大家看了觉得好的话多多鼓励小弟,以后在维修当中遇到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好发上来让大家分享,免得兄弟火走弯路
        废话不多说了现在开始转如正题,就在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旁边有个保护二极管CR1(这个二极管属于肖特基二极管,在此作为保护之用。在HP的很多喷墨机中有用。如果不装这个二极管通电,很有可能会把大芯片烧毁。建议不要这样做),他要事被击穿短路了,也造成开不了机,把这个二极管换了机可以了,(这个二极管很多HP机器上可以拆得到的,建议不要用其他的二极管,否则后果自付)

网友:
呵,,这问题我修过,,

网友(2009-12-04):
手头上有一台。可惜没有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