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部分故障检修思路

楼主(2008-11-06):
部分故障检修思路。仅供参考。打了好久的字才弄好。如果发现有错误,麻烦通知我。谢谢。
***************************************************************************
不上电检修思路-----月饼
不上电分为不触发,自动上电关不了机(绿线相关电路),一闪即灭(一般为主电压短路或JBAT跳反)
1目测外观
2检测各主电压是否短路
3检查南桥工作条件:VBAT,待机电压,32.768,25M(NV板)RSMRST#(描述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高电平时南桥处于待机状态,常态为3.3V,一般由IO发给南桥,有专用芯片的板除外)
4检查触发电路
以INTEL板83627系列IO为例
一般为开关-IO-南桥-IO-绿线这个路线
68脚正常为0V,触发开关跳变为高电平,松开开关恢复为0V。如果无此动作,一般为开关无电压或开关到68脚断路。
67脚正常为3.3v,触发开关跳变为0V,松开开关恢复为3.3V。如果67脚无3.3V,一般为待机电压不正常,或IO/南桥坏。可以把67脚挑开,看焊盘是否有3.3V来判断是IO还是南桥。如果挑起后焊盘有3.3一般为IO坏,若无,一般为南桥问题。
若67脚不跳变,始终保持3.3V,为IO损坏,更换即可。
73脚正常为0V或者3.3V,触发后为持续的3.3V。若不正常,查其是否短路,按挑起引脚的方法判断即可。不短路--查南桥工作条件。
72脚正常为3V以上高电平,触发开关后为持续的0V。如果72无动作,为IO坏,72脚被拉低,ATX不工作一般为72脚到绿线断路或他们中间的某元件损坏。
***********************************************************************************************************************

网友:
无CPU电压检修思路-----月饼
1查VCORE是否对地短路或对12V短路
2测电源芯片周边10欧以下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3根据芯片脚位定义查其是否有正常的工作电压12V 5V
4查EN信号是否为正常的高低电平(不同芯片不同需要)
5查VID线路是否通路(寻找VID上拉排阻,然后查其与座子及电源芯片是否通路)
6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7更换周边贴片电容
如果有2片同样的板。可以对照电源芯片每个脚打阻值,可以修复疑难问题。

网友:
无复位检修思路-----月饼

无复位分为全板无复位和CPU无复位。

全板无复位表现为诊断卡灯常亮,照如下方法检修:
1查各主电压是否正常(CPU,内存,显卡,桥供电)
2查时钟芯片是否正常发出所有时钟信号且是否到达各芯片。
3查ATXPWROK到南桥线路,复位针到南桥线路(中间可能有门电路或者其他芯片)
4查VCORE_PG是否正常到达南桥。
5PCIRST#断线,短路等(从PCIRST#开始跑线,一般为门电路问题)
6南桥

无CPURST#表现为诊断卡RST灯不亮。但CPU假负载上CPURST#低于正常值(478的和VCORE电压相等,754一般为2.5V 775一般为1.2V AM2一般为1.8V)一般芯片组CPURST为北桥收到南桥发来的PCIRST#后延时发出CPURST#,(NVIDIA单桥的CPURST直接由桥发出)
1查北桥工作电压
2查北桥工作时钟,一般在时钟芯片旁边的68X电阻处测0.4V左右即可
3查PCIRST#1是否正常,一般检测IO BIOS 网卡 PCI槽的复位都正常的话,认为北桥复位正常。
4北桥到CPU座间短路,有可能北桥,座子空焊,PCB断线等。
5INTEL板需要查HUBLINK是否正常(刮线打二极体值应全部一样)
6NVIDIA板BIOS坏也会导致没CPURST#
7北桥或南桥坏

PCIRST#经过门电路或者专用芯片后分化为:PCIRST#1 PCIRST#2 IDERST#
一般设计:
PCIRST#1:网卡,1394,BIOS,IO,北桥
PCIRST#2:PCI槽,AGP槽

部分芯片复位测试点:
83627(pin30),83697(pin28)lpc bios(pin2),8100c(pin27)

网友A:
不跑码 “FF” “-- --” 的检修思路 -------月饼
首先外观检查,排除主板有短路,掉件等。然后CMOS放电
再依次检查
1:主板各供电,包括CPU,内存,显卡,桥等供电(我一般是见到MOS管我都测一下它的输出是否有电压,除非它接地)
2:各芯片的工作时钟,严格来说,全板的时钟都应该检测一下也就是时钟主芯片旁边的22欧或者33欧的电阻,但我一般只检测BIOS PCI槽(1.6V左右)和CPU,北桥的时钟(0.4V左右),频率越高,电压越低.
3:各主芯片的复位,包括IO BIOS 网卡 PCI槽 AGP槽等。如果是全板没复位,需要跑线,一般是从灰线PG跑,还要注意VCORE_PG到南桥线路是否有问题。也可以从各复位测试脚开始跑。一般的设计是 PG/RST针进门电路,然后进南桥。如果是点复位开关没反应,就要从RST针开始跑。
4:检查主板各总线是否正常,包括CPU到北桥(用带灯假负载测)北桥到南桥(刮线打二极体值)南桥到IO BIOS(打LAD0-LAD3二极体值,刮线打IO到南桥线路)PCI总线(用PCI打值卡检测)。
5:检查BIOS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一般ISA总线的BIOS检测5V供电(pin32),LPC、FWH总线的检测3.3V供电(pin32),RST#3.3V(pin2),clk1.6v(pin31),lad0-lad3 3.3V(pin13、14、15、17)init#初始化信号及BIOS到IO和南桥的连线不要有短路和断路。
6:刷BIOS
7:拆除周边设备,如网卡,1394等
8:更换IO
9:加焊座子,桥等
不跑码比较难修,需要非常仔细观察和扎实的焊功,否则因为替换各零件时产生新的故障。

网友:
内存检修思路--月饼

1.首先重点观察主板是否有断线,掉件,烧坏等外观问题。
2.CMOS放电!
3.检测:
DDR1:第1脚参考电压1.25v,第7脚2.5V供电 第91,92脚SMBDATA SMBCLK 3.3或者2.5V  第184脚 SPD芯片供电 3.3V或者2.5V,然后就是打值卡的各数据地址线和时钟信号1.2V左右,INTEL桥由北桥发出,VIA/SIS桥由专用时钟IC发出。(注意,K8的内存由CPU直接控制。不上CPU是打不出的)注意内存和北桥中间的排阻,非常容易坏!
DDR2:第1脚参考电压0.9V,第119,120脚 SMBDATA SMBCLK 3.3V/1.8V 第238脚SPD供电3.3V,其他参照打值卡!
DDR3:工作电压1.5V,238脚SMBDATA 118脚SMBCLK,236脚SPD3.3V,1脚VREFDQ 67脚VREFCA
4.刷BIOS
5.北桥
有的板周边设备也会引起内存不过,我们可以拆除网卡,1394等。

网友:
部分代码维修方向-----月饼
首先确保各芯片工作条件满足,然后CMOS放电,刷BIOS。
CO 重点检查CPU到北桥线路,BIOS相关电路。
CF CMOS电路,跳帽
44、20、55 NV桥空焊
02 IO相关
E8 E9 EC ED  BIOS
DD 865、845一般为3VSB短路南桥坏,IO问题
D1 IO相关
D8 内存
C7 IO周边,键鼠电路
C1-05-0D-41 BIOS资料坏
D3-D6-EC-ED BIOS资料坏
05-06-C1 IO相关
C1-01-02-07 IO相关

网友:
4查EN信号是否为正常的高低电平(不同芯片不同需要),这个不理解,EN是什么来的?从那里发出,有什么作用?

网友:
测电源芯片周边10欧以下电阻阻值是否正常,这些10欧的电阻作用是什么?期待中谢谢!

网友:
VCORE_PG这个是不是指CPU的PG
通常大家所说的PWROK跟灰线的PWROK-GOOD是不是同一条线的。
PWROK-GOOD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PG线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0欧-——几十欧的电阻都是做保护用的,相当于保险丝。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帮月饼回答你,VCORE-PG是供电模块发出的,POWER-OK是前阵列板上的PWR跳线发出的,接的是5VSB。都与ATX的灰色线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帮月饼回答你,VCORE-PG是供电模块发出的,POWER-OK是前阵列板上的PWR跳线发出的,接的是5VSB。都与ATX的灰色线没关系。

power-ok是前阵列板上的PWR跳线发出的,接的是5VSB。都与ATX的灰色线没关系。?????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 “FF” “-- --” 的检修思路 -------月饼
首先外观检查,排除主板有短路,掉件等。然后CMOS放电
再依次检查
1:主板各供电,包括CPU,内存,显卡,桥等供电(我一般是见到MOS管我都测一下它的输出是否 ...

请教月饼老大,打IO到南桥线路的是哪些信号?还有个不太明白是I/O怎么影响到FF代码?

网友:
回楼上。这个你自己跑PCB线路哦。只能刮线打值了。

网友(2009-01-15):
死机重启检修思路-----月饼

排除设备问题及灰尘和CMOS放电等。

首要考虑是CPU ,桥,内存的供电电容 是否有问题。(爆了的必须换,没爆的话,可以先考虑后续问题,最后再换!)

然后考虑内存的负载电压是否正常且稳定!这个需要再启动硬盘的时候去测负载电压是否有波动,如果本来 1.25V 在进XP时突然变为1.2等。就一定是负载供电问题,且一定会导致蓝屏重启。直接更换RT9173之类负载供电元件即可!

如果这些都正常,就要考虑北桥了。CPU,北桥散热要做好。有时北桥空焊会出现跑3D时死机卡住不动等。当然显卡槽也要注意接触是否良好。

频率问题,一般维修人员很难查到。实在没招。就更换个时钟芯片。更换一下各个晶振吧。

还有一种重启,是由于外设引起的,我们可以进安全模式看看,如果能进安全模式,一般为网卡,声卡,显卡,USB等外设问题。可以在CMOS里依次屏蔽他们,以此排除问题。

INTEL板,进桌面后变的速度很慢,很大一部分是因为USB控制器损坏引起,可以屏蔽USB即可!

LOGO死机,一般为键盘或其他错误导致“假死机”,如果点一下能关机,就一般为这类问题。
如果关不了机一般为BIOS资料损坏或南桥坏!

总结,死机重启,排除外因,主要也就在:电容、内存、显卡 三大部分了。维修时多总结多学习吧,重在细心,认真!
(个人经验:排除以上各点仍无法解决就以XP画面为界,能启动到这个画面后死机重启,首先考虑北桥及其周边,不能启动到XP画面,首先考虑南桥及其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