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的怪问题。

楼主(2008-11-06):
一个杂牌845GL,进COMS,。选保存并退出选项,点Y。回车,咔~!~死住不动。点N回车就正常,就这个问题,其他项目操作都正常。热启动正常,装系统正常。BIOS刷过了。依然不管。
牛B吧,你看看,,

网友:
遇到过几张这样的板
按保存,选Y就死机,然后直接热启动,就正常.而且改动过的BIOS也都保存住了

网友:
遇到过几张这样的板,但能正常使用就没去管他了,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知道的拿来分享以下吧

网友:
正常吧

我也遇到过,使用一切正常就是BIOSS设置后F10按Y没反应,但按CTRL+ALT+DEL可重启,说明没死机啊,杂牌就是杂牌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选保存并退出选项,点Y。回车,咔~!~死住不动的,但我换了好点内好ok了,,原来的内存也是好的

网友:
应当是CMOS程序设计的问题吧~~..我猜的~~没碰到过~

网友(2008-12-16):
换了健盘就可以了,我试过

网友:
你的板是上C 。D的CPU吧,可能是BIOS太旧了不支持C D 的BIOS ,按CTRL+ALT+DEL重启,BIOS能保存就可以的啦

网友(2009-10-21):
今天我也碰上了,而且是V星6714的板子,上的c d 2.53的cpu,真是奇怪阿,希望高手们给解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