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原创HP1280不通电解决方法

楼主(2008-11-06):
本人修到1280不通电的机器有好几台了,换主板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2-10-17 00:09):
本人修到1280不通电的机器有几台了,有的是开机闪一下绿灯就没有反应了,这是后盖没有盖好,旋转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有的通电没有一电反应,这种情况应该很多,这不是电源电源板的问题,是主板上的一个小二及管(CR12)C短路了,把它换了就可以了,这好像是一个稳压管,不能用一般的代,我是在HP的小机器上拆的这个管子,(HP很多机器都有这样的零件),你可以先不用换,把这管子用烙铁去下来试一下应该可以通电,但是不能太久,否则要烧大芯片,呵呵

王大修 -10 -1 骗分贴

网友:
本人不会修打印机,不过也要谢你LZ的经验啊,收藏夹先了.有用再查.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不是专业修打印机的,只是有这方面的爱好,看了楼主提供的信息,用万用表一查,果然是这个元件短路了......但是楼主没有提供该元件的详细参数....如果是稳压管,那么它的稳压值是多少?耐压又是多少?拆了不用相同功率的换上...总有点不放心....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修好...呵呵!

网友(2009-05-28):
谢谢楼主!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不是专业修打印机的,只是有这方面的爱好,看了楼主提供的信息,用万用表一查,果然是这个元件短路了......但是楼主没有提供该元件的详细参数....如果是稳压管,那么它的稳压值是多 ...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只是说换了主板?你说是哪个元件坏?你这个是骗分水贴吧?

另外我手上刚好有台1280不通电的机器,保险这些全没问题,难道真得换主板?(手上没主板可换)

网友:
你哪是换板板呀!可不是维修呀!
1280不通电了,有的是开机闪一下绿灯就没有反应了,这是后盖没有盖好,旋转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有的通电没有一电反应,这种情况应该很多,这不是电源电源板的问题,是主板上的一个小二及管(CR12)C短路了,把它换了就可以了,这好像是一个稳压管,不能用一般的代,我是在HP的小机器上拆的这个管子,(HP很多机器都有这样的零件),你可以先不用换,把这管子用烙铁去下来试一下应该可以通电,但是不能太久,否则要烧大芯片,呵呵

网友(2009-12-11):
今遇到一台不通电,但这台是电源无电源输出.没接负载也是一样,有个8脚芯片,型号是ICE 30301L
                                                                                                    G0625LOP
没遇到这这种芯片,有人修到过吗,是他坏吗,

网友:
晕了,这个叫维修吗?

网友:
对楼主的万分敬仰。打印机你也能弄到板卡级维修。那还有钱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