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CMOS报错的维修

楼主(2008-11-06):
ASUS主板CMOS报错维修一例
ASUSP4B533主板,能正常点亮,但是在第一屏显示CPU及内存信息后,即停住,提示“new cpu installed,please……”,意思即为新的CPU被装入,请进入bios重新设定CPU参数,进入BIOS,设置完正确的CPU参数,重新启动,仍然会出现此提示。根据此故障现象,应该是检测CPU的信号存在问题而导致的,478的CPU座,此信号为SkTOCC#,,即S o c k e t   O c c u p i e d(CPU插入) 这个讯号一般由 CPU拉到地,在主机板上的作用主要是来告诉主机板 CPU是不是第一次插入。若是第一次插入它会让你进 CMOS 对 CPU进行重新设定。那么问题就应该在这里了。此信号位于CPUAF,26的位置,顺着此引脚走线路,走到IO旁边的一个702场效应管,怀疑其工作状态不良好,将其直接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AMD的是哪个脚哦。查过吗/

网友:
版主 此信号位于CPUAF,26的位置是U座哪个位置??有PDF资料就好了

网友(2009-01-03):
实际维修中发现一例,不过不是K702坏了,而是CPU座AF26 开焊了,后来研究了一下,实际原理是:当插入新CPU后,AF26由原来是高电平被CPU该脚拉低到地,AF26连在K702的G极,其D极由原来的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此电平通知南桥,南桥与原来的BIOS所设定的CPU参数比较后,在开机时要提示插入了新的主频CPU.正常情况下只要在BIOS设定一下就可以了,下次开机就不会提示了.如果设定后每次均提示的话,可以考虑是这部电路有问题.分析是否正确,请指正.主板厂商有的将AF26直接地,好像一此大厂的板子才设置这部分电路的

网友A:
经典!顶一下。。。
“这个讯号一般由 CPU拉到地,在主机板上的作用主要是来告诉主机板 CPU是不是第一次插入。若是第一次插入它会让你进 CMOS 对 CPU进行重新设定。”
  请问楼主,断电情况下,BIOS如何检测CPU是否第一次插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典!顶一下。。。
“这个讯号一般由 CPU拉到地,在主机板上的作用主要是来告诉主机板 CPU是不是第一次插入。若是第一次插入它会让你进 CMOS 对 CPU进行重新设定。”
  请问楼主,断电情况下,BIOS如何检测CPU是否 ...

主板上的电池在断电情况下给COMS电路和南桥和部分电路供电

网友(2009-07-23):
我的板子没有这个场管,可麻烦了

网友:
只要是此提示,就按照 此信号引脚跑线路检查就是了。

网友:
那是P管吗? 拉低G极后,S极的电过到D级进南桥?

网友:
如果是新插入cpu的话,如何设置bios 呀?大哥能给说说吗?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每上一次不同的CPU都会有此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