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478针,跑C0,没有基准电压???

楼主(2008-11-07):
上假负载,有复位,有核心,都有,就是没有基准电压,由于基准电压由北桥发出,加焊了北桥,没用,换IO,没用,这样北桥是不是报废了???

网友:
LZ
如果U座是BGA的
首先要检查U座是否空焊,还需检查U座针孔是否变形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假负载在某些主板上 测试的时候没有基准电压
但是上U可以正常工作啊

网友:
从你所做的来说,没有明确的思路,基准电压是怎么来的?一般是由VCORE分压得来,换这么多东西有用吗?

网友:
先不要管基准电压,围着C0修,看看CPU底座有无虚汗或短路,积压南桥试试,刷BIOS,如果这些你都试过且是好的,IO也是好的,你也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行,那么北桥坏的可能性好大好大,换板!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CPU试试,虽说CPU座容易空焊,也见过一例CPU坏的跑C0

网友:
斑主说得对,基准电压是怎么来的?一般是由VCORE分压得来,朝这方面分析一下

网友:
换了CPU座,85%就修好了,不信你试试。。一般我遇到这样的,都是换座子,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CPU座穿针的,应该不是U座的问题吧,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不修这个了,给报废算了,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