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旁边的电容可以测试到电压

楼主(2008-11-07):
南桥旁边的电容可以测试到电压,有那位老师可以说一说这些电压的来源和去向呢?请老师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来源一般是1117类,去向一般是桥的VCC脚。还有你问的关于NB的复位的问题,建议你弄个板下掉南北桥然后跑线路,那么 好多问题就找到答案了。

网友:
南桥旁边的电容1.5V供电和AGP的VDDQ的1.5V供电是相连的,1.75V和CPU的核心供电是相通的,2.5V是和内存的核心供电是相通的,那么这些作用是什么?一直在寻找答案,已很久了,怎么每个人都叫自已跑线路,那等于没答,跑出了线路,也不知道原理,资料找了没久都没有!请老师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明白你要搞明白什么原理?比如SB的1.5V供电就是给SB内部芯片提供电压的。因为SB内部集成了许多管子,而这些管子要正常工作就必须要有电,所以这个1。5v电压没有或者损坏的时候SB内部需要此电压才工作的那些管子就没办法正常工作,那么整个SB就不能正常工作。道理就这么简单。电子的东西没电怎么工作?学习注意方法,要仔细可不要钻牛。

你也说每个人都叫你跑线路,那你就该想想别人为什么有这建议?可以说跑线路是学主板维修的必经之路。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那南桥为什么需要1.75左右的电压,这跟CPU的电压是相连的,我跑过线,这个是CPU给南桥的PG信号吗?,我看过雨夜十三天的文章说是CPU的核心电压,那CPU给这个核心电压给南桥有什么作用?我看过很多主板启动的过程资料,都是说CPU要给一个PG给南桥,和ATX电源给PG南桥才触发。难道这1.75V的CPU核心电压就是PG!本人是这样怀疑的!但还不敢确定!请老师们和高手们指路!!!!!!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发错啦!我的原意是这样的!南桥旁边可以测量到1.75的电压!南桥为什么需要1.75左右的电压,这跟CPU的电压是相连的,我跑过线,这个是CPU给南桥的PG信号吗?,我看过雨夜十三天的文章说是CPU的核心电压,那CPU给这个核心电压给南桥有什么作用?我看过很多主板启动的过程资料,都是说CPU要给一个PG给南桥,和ATX电源给PG南桥才触发。难道这1.75V的CPU核心电压就是PG!本人是这样怀疑的!但还不敢确定!请老师们和高手们指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源一般是1117类,去向一般是桥的VCC脚。还有你问的关于NB的复位的问题,建议你弄个板下掉南北桥然后跑线路,那么 好多问题就找到答案了。

多谢!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打错了,是南桥给CPU的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