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M124D不开机

楼主(2008-11-07):
接上电源开机电流到0.45就不在升了。此时CPU供电只有0.9伏。后来此机的CPU换到另外的机器上实可以点亮的。证明CPU是好的。用CPU假负载。CPU供电达到1.7V电流0.34假负载上有A4的灯不亮。是不是代表CPU的坐有虚焊吗?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和你一样的,像你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CPU座子虚了,也有可能是不过内存,你就查这两个,你按住CPU座试试。如果亮的话就是座子的问题了,我的上次那个是CPU底座的问题,后来换了好了。我修的是联想的机器,CPU电压和楼主测的是一样的,也是0。9V,装上假负载也是1。7V。希望楼主和我一样能修好。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上的朋友。你是换了CPU坐吗。我想加焊一下行吗。我估计也是虚焊了。刚才我装起来。诊断卡一路跑下去了。CPU供电也到了1.2V。我就等我的BGA焊台到了。加焊一下看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