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集成主板开机不能进bios

楼主(2008-11-07):
开机自检的 出现 "软盘之类的错误"
无法按删除键进入bios
是不是需要刷bios呢 怎么一个步骤啊
望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
按 F1 F2有什么变化没有 ?看看是不是开到这一步死机了啊!!你说的详细点

网友:
最好替换所有的东西,要先判断是死机还是键盘不能用?最后在考虑BIOS

网友:
你换个COMS电池试下或者跳线

网友:
说的详细点

网友(2008-12-21):
要是显示BIOSROM CHECKSUM ERROR后面:insert system disk press enter 恭喜你中奖啦,肯定得刷bios了

网友:
我给七楼补充一下,也请大家注意
本人刚修了一个提示BIOSROM CHECKSUM ERROR
结果是内存有问题了,换个内存就OK

网友:
LZ说的不清楚 先硬后软吧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先拔掉所有板卡
用最简配置重启进入
看能进哇?

网友:
刷BIOS刷老点的版本稳定些!

网友:
有的进bios不是del键,看下是F1,F2吗?如果实在进不去的话,只能刷了啊

网友:
嘻唰唰

你刷刷 我刷刷  刷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