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八脚的芯片,认识的说下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11-07):
这个芯片上第一行是6520 第二行是ACB 第三行看不太清了,这个芯片附近有几个场管,还有LM358,由于附近几个场管的其中两个没有电压,怀疑这个芯片坏了……
芯片

网友:
我来坐个沙发。。。顶上去学习去

网友:
集成运算放大器,是给内存供电用的,他是一个管理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原来是内存供电用的,那应该不是它的问题了,现在是不跑码!

网友: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网友:
可用RT9202代换哈,

网友:
PWM芯片,为内存供电所用,看这个电路中的升压电容易坏

网友:
ISL6520芯片在主板哪个位置上。如果在PCI槽上面就是给显卡供电的或者是在NB附近给NB稳压的,你跑下线路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