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枕校电路

楼主(2008-11-07):
显示器那个枕校管TIP122的B集前面接的两个P型三极管构成的是什么放大电路啊???高手指教啊 。

网友:
是起开关作用的.

网友:
哎呦不是 啊是前面两个PNP的三极管组成的电路名啊。叫什么啊

网友:
推挽放大电路

网友:
确定是推挽放大吗、推挽放大是一个N 一个P 的三极管。这个 是两个P 的所以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