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集成电路中引脚问题

楼主(2008-11-07):
求助集成电路中引脚问题

  请看附图    谢谢大家指点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看资料很清楚,是个多路rs232接口驱动,共8线信号,看datasheet地11页。

网友:
资料看了没看明白,所以就发问。  继续求助

我找了它的PDF档,看了一头雾水,  我只是想了解上面图中打”?“的几处,它在主板中是怎样工作和与哪些元件连接,或是连到哪去的。

   该元件是在一个华硕P4P800-X的主板 CPU槽左边,也就靠着这主板的串口和并口座。是不是就是控制并口的芯片?

这是它的PDF档资料

网友:
是串口芯片,怎么你的串口坏了?

网友:
GD 75232是串口管理芯片,第一脚是:+12V ;2-9脚是连结串口插座的;10脚是:-12V;
11脚是接地的,12-19脚是连结I/O芯片的,20脚是:5V是电压,
  串口插座,1-4;6-9; 针脚对地阻值都在1400欧及以上.

网友:
查供电,跑到IO的数据线,对地电阻都差不多的话,有可能是电容排漏电(在其他的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换电容排试)基本上是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