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师傅们

楼主(2008-11-07):
请教各位高手,华硕845GV的板子是不是不支持GHOST的系统啊,我有2块这样的板子,可以点亮就是进不了WINDOWS

网友:
你重新安装一下系统。。。如果是其它板子安装的,那不一定能用的。最好在你测试的板子上安装。

网友:
可以用PE进去再GHOST看看..我碰到块ASUS代工的爱普生的主板..也是无法GHOST..进到GHOST界面就停在那不动了..使用PE系统进去再GHOST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们说的有道理

我是用其他机器上的硬盘试机的,不是重新装的系统

网友: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网友:
是进不了系统还是GHOST不了,换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啊

网友(2008-12-16):
电容是导止装不到系统的罪魁获手

网友:
我就碰到过一块板子GHOST 11.0不能用,其他版本都可以...
怎么试都一样..

网友:
建议你可以试试从PE系统在GHOST,有些只能一步一步安装